[求助] RF 5g分频器的版图问题

楼主(2015-08-17):
分频器版图忽略out线寄生仿真正确,修改了out线M2 M3 M5 M6走线属性及间距都不可以,隔离不行,请问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设计的margin不够吧

网友:
提高电源电压。话说你不够是差多少?还要留margin的。什么工艺,什么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MC .18工艺,三分频结构,版图仿真四分频。忽略out线寄生是三分频

网友:
提个建议哈,在忽略out线寄生的原理图上自己加理想电容,模拟out线可能引入的寄生,然后你看加到多大的时候电路就跪了。那就说明out线寄生最多引入那么多的电容。如果layout实在达不到,那就重新设计=。=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低于10ghz 一般都是秒过,很少在divider上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将calibre 提取的cc和c加到电路上,仿真正常。。。我明天试一下你这个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tsmc。18工艺,5G的三分频分频器,就ss工艺角不行。在ss125  前仿5.2g波形变差,6g变为四分频。是因为电路设计裕度不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显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才提了C和CC 电路的margin 就不够了。。。估计要修改原理图optimize电路了。

    提了R之后,电路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

    Bear in mind, 最后要提R+C+CC。

    提取R有助于发现电源线,地线走的是否够好。

网友:
0.18um 5G以内没有问题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C:
    请问5g频率一般裕度多少,电路仿真做到几g?

网友:
之前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后来发现仿真器会对结果有影响,用spectre仿真结果不对,也是3分频出现4分频的情况,换成hspice结果就是对的。流片测试结果是分频器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