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libre2014安装问题

楼主(2015-08-17):
请各位大神请帮忙看看:按照大神min4max的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 安装之后,运行DRC时报错: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calibre interactive

我的OS:ubuntu 14.04LTS
Calibre版本: aoi_cal_2014.4_18.13

整个安装过程可疑的地方:
1. patch的时候报了一个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2.  license里面按照楼主的介绍,没有头两行server和daemon行,在cadence script里面把license server相关的变量#掉了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patch不支持calibre 2014.4?还是license有问题?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在CENTOS6.7下安装aoi_cal_2014.4_18.13软件主体,安装到最后提示有一个包不能解压。最后发现有许多连接文件指向的实体缺失。

网友:
    aoi开头的Calibre安装文件要在/etc中的那个RHEL文件中用6.x代替我原文正文中的5.12。原文正文提供的那个patch应该没有问题的,而license生成工具要用原文回复#12楼中提供的那个,或者这个包含了所有2014版中所有新FEATUREs的license生成工具:http://pan.baidu.com/s/1sjDJEHn

另外,完整环境变量设置参见:http://bbs.eetop.cn/thread-487335-1-1.html 所提供的最新版本。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因为安装和patch都是按照你的教程来的,你提到的几点都已经注意了。
最后其实是个比较低级的失误:权限设置
我是在虚拟机环境下安装的,calibre的license在windows下生成后,通过share文件夹copy到ubuntu,文件的权限状态是:除了root,其他用户不能access,
所以calibre启动时找不到license。之后把license文件权限改了就好了。
应该是比较基础的失误,借鉴意义不大。

网友(2015-12-14):
我在CENTOS6.7下安装aoi_cal_2014.4_18.13,也是这个错误。求解

网友(2016-02-26):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7-03-22):
回复 楼主:

   这个很不错,

网友(2017-11-05):
回复 楼主:

我也犯了这种错误,谢谢。现在搞定了

网友(2019-09-25):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因为安装和patch都是按照你的教程来的,你提到的几点都已经注意了。
最后 ...

大哥,,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具体点方法,,我是新人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