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DR

楼主(2015-08-17):
基于单环PLL结构的CDR有什么优缺点,在基于pll芯片的CDR中,使用单环的多还是双环的多?

网友:
现在很少用这种结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这种结构,是因为它有什么缺点吗?  另外,双环PLL结构的CDR应用的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于PLL的要有参考频率,两个loop,并且VCO功耗比较高。

网友:
一直对CDR没理解T_T  楼上的大神说说现在一般用什么结构呢?

我找了一个资料http://ece.tamu.edu/~spalermo/ecen620/lecture16_ee620_cdrs.pdf

没理解ppt中到底说了几种CDR的架构,不过似乎提出了一种PI based CD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大部分都用 dual loop了,single loop很容易碰到frequency acquisition 的问题,http://www.ece.tamu.edu/~spalerm ... re12_ee720_cdrs.pdf  第19页

dual loop给了设计者更多的自由度来优化整个CDR的性能,比方说有两个loop filter能分开调带宽从而优化jitt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Phase Interpolator based CDR 在工业界很普遍了, 是dual loop CDR的典型代表,PI loop 基本都是digital control, 性能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也方便易用

楼主(2016-10-14):
回复 网友D:

   PI_CDR只能用在数据速率已知的情况下吧,如果不知道数据率时,只能用PLL_CDR或过采样CDR吧。

网友(2017-05-09):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