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真诡异的零点

楼主(2015-08-17):
后仿真发现有问题,零点补偿补过头(前仿是好的),于是把所有其他补偿环路全部都去掉,剩下最简单的一个EA和P管挂片外电容无ESR后仿,后仿真发现提取R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和负载相关的零点,且相位上这个零点不是平滑上翘,而是像个等腰三角形的方式上翘(我分析是这个零点导致的补偿过头)。输出端的功率线和信号线已经分别打上PAD。用无寄生的线连出来,也就是输出端的CL没有寄生的电阻。
实在不明白这个零点怎么来的,听听坛中大神的见解,8月底要TAPEOUT,压力山大啊。
零点如图,画得太挫,见谅~

楼主:
自己顶一记~!

网友:
你确定是零点不是共轭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共轭极点会在哪个位置产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注意过  不过听起来貌似很牛逼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啥东西,我没听懂诶

网友:
零极点对的零点往前偏离了一点,但是又不影响性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内部还补了一个零点,就会产生两个极点都补了,导致增益下不来,一直到高频处裕度一下子掉下来

网友(2021-12-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hi 楼主,我也是新人在做LDO,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请教下前辈怎么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仿真步长 points per decade = 100 再试试,看看是不是假问题

网友(2023-06-26):
顶一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3-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大神解决吗?  我的也会产生随负载移动的零点。负载越大,零点越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