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enerate clock uncertainty 问题

楼主(2015-08-17):
假设有一个主时钟CLK_A,周期为10ns。CLK_B是CLK_A的generate 时钟,divide 10.那么这两个时钟的jitter是什么关系呢?或者是这两个时钟的uncertainty 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从master到slave之间有一条available的timing path,tool自己会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只设置了主时钟的uncertainty就可以了吗?工具会自动计算generate clock 的uncertainty ?我试下。

网友:
报一下timing,就知道generate clk的uncertainty是多少了,记得不能直接传过来,要自己设置。至于设多少,uncertainty本质就是个余量的问题,留多少,看你们要求有多高。一般我们就是按foundry给的uncertainty值,所有时钟,都是这个值。没必要真的去按skew,jitter之类的来算一个值,这只是理论,用来讲讲uncertainty是怎么来的,实际操作中,没必要。

网友:
通常是 set_clock_uncertainty 0.2 [all_clocks]

一起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同一个设计不同频率的时钟都设相同的uncertainty吗?这样会不会导致某些时钟约束过严?或者某些时钟过松?另外到哪里查foundry给的uncertainty值呢?我读了standard cell 的databook没有找到。新入行,问题有些基础,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同一个设计不同频率的时钟都设相同的uncertainty吗?这样会不会导致某些时钟约束过严?或者某些时钟过松?另外到哪里查foundry给的uncertainty值呢?我读了standard cell 的databook没有找到。新入行,问题有些基础,谢谢回复。

网友:
我现在回答的都是通则,如果要仔细区分 需要写很多,累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时钟的相位关系是tool自动推算的,uncertainty是需要自己根据需要设置的。icfb版主说得对,你对不同T的clk只要把uncertainty适当放缩就好了,变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回复,再请教一个基础的问题,大家都说uncertainty,max transition这些参数是foundry给的,我从标准单元库里面读了很多pdf,都没有发现这两个值。那我该从哪里找呢?谢谢。

网友:
   打电话问,一定会有的。transition的话或许在lib文件中的input pin上会有个signoff约束,参考这个加严一些作为ICC时的全局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点击查看,会跳到我发的帖子,但是没有发现您的回复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再点击回复,网页提示说“未定义操作”。

网友:
频率高的uncertainty设小点,频率低的uncertainty设大点,依据signoff要求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己做项目的坏处就是没人给signoff要求。

网友: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自己做项目的坏处就是没人给signoff要求。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D:

   ARM 40LP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周期是0.6ns的话,uncertainty大概是个什么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