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ization

楼主(2015-08-17):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ization
error while starting attached simulator

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错误呀

楼主:
以前都没有见过呢,那位大侠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
刚刚也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你指定的verilog仿真器问题,那就是spectre的问题。你的icfb是什么版本?

网友(2015-10-0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我的版本是5.1.14

网友(2017-03-20):
回复 网友A:

咋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