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XT

楼主(2015-08-17):
StarRCXT 在milkyway flow 中MILKYWAY_DATABASE 后面跟的是mw lib,
可是mw lib 里有好几个mw cel 比如 place cts route,我怎么指定,让StarRCXT
抽取我想要它抽取的mw cel呢?
请各路大神赐教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新copy一个mw lib,里面只留一个你想提取的mw cel

网友:
BLOCK: 写你要的ce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