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flash偶很大的delay,怎么修由此产生的violation

楼主(2015-08-17):
flash的clock到data有固定的delay,30ns
这导致flash到其他reg的timing很差,有-4ns的violation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前端,这些path需要设什么约束

网友:
一般flash 出来的可以multicycle 设置吧, 单周期肯定是跑不快的,  memory本身的delay就是这样

楼主:
主要就差十分之一个周期,差的不是很多
现在的想法是推迟其他path的delay,来balance timing,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useful skew啊,只能在cts的时候调整了

楼主:
在用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来尝试,少量clock可以做,但太多clock就有点不行

网友:
flash的设计能有几个clock,不就是mcu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