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nm,45nm,65nm工艺下用于数字单路的最小模式管栅极电容大概是多大

楼主(2015-08-17):
RT,FPGA设计过程中因为想要手动估算一下动态功耗,所以请教各位有经验人士,谢谢各位。也不用太精确,因为以前做过模拟设计,所以我知道模电工程师应该会注意到这个参数。

楼主(2015-09-17):
没人帮忙啊

网友:
仿真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同工艺差别较大!
你如果有65nm的工艺,那么就用它跑一下,得出一个估算值!

45nm可以在此估算值上乘以个系数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