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瞬态仿真 算法的含义

楼主(2015-08-17):
在跑瞬态仿真时,Options一栏里的Algorithm中 INTEGRATION METHOD PARAMETERS里的
euler, trap, traponly, gear2, gear2only, trapgear2有什么区别? 如何选取?
那种仿真应该选择那种仿真算法?对仿真结果有何影响?
求教!!!

网友:
刚开始做仿真这些默认就好吧,具体什么意思,找个cadence tutorial或者ADE manual应该就有

网友A(2025-02-18):
Euler(欧拉法):
类型:一阶隐式方法(通常指后向欧拉)。
特点:无条件稳定,但精度低(截断误差大),可能引入数值阻尼。
适用场景:简单系统、刚性系统或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快速仿真。
影响:结果平滑但可能失真,高频细节丢失。

TRAP(梯形法):
类型:二阶隐式方法。
特点:精度高,但对不连续(如开关切换)敏感,可能产生数值振荡。
适用场景:平滑变化的系统(如线性电路、低频模拟电路)。
影响:高频细节保留较好,但可能因振荡导致非物理结果。

TRAPONLY:
说明:强制全程使用梯形法,不自动切换其他方法。
风险:在不连续点可能发散或振荡,需谨慎使用。

GEAR2(二阶Gear法):
类型:多步隐式方法。
特点:稳定性强,适合刚性系统,但精度略低于TRAP。
适用场景:刚性系统(如开关电源、数字电路)、存在快速瞬变的场景。
影响:抑制振荡,结果更平滑,但可能掩盖高频响应。

GEAR2ONLY:
说明:强制全程使用Gear2,不切换其他方法。
适用:已知系统刚性较强且对精度要求不高时。

TRAPGEAR2:
说明:混合模式,默认使用TRAP,检测到不稳定时自动切换至GEAR2。
优点:平衡精度与稳定性,适合复杂系统。
适用场景:通用仿真(如混合信号电路、含开关的模拟电路)。

推荐优先级:
TRAPGEAR2(混合方法):大多数场景的首选,自动处理稳定性问题。
TRAP:已知系统平滑且无突变(如线性放大器、滤波器)。
GEAR2:刚性系统或出现振荡时(如开关电源、数字控制环路)。
Euler:快速粗略仿真或调试阶段。
不连续处理:若电路含开关、脉冲信号,优先尝试GEAR2或TRAPGEAR2。  刚性系统:时间常数差异大的系统(如含大电容与小电感),选择GEAR2。  精度要求:对高频特性敏感(如射频电路),慎用GEAR2,可尝试TRAP并减小步长。
对仿真结果的影响 精度:TRAP > GEAR2 > Euler。  稳定性:GEAR2 > Euler > TRAP(在不连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uler(欧拉法):
类型:一阶隐式方法(通常指后向欧拉)。
特点:无条件稳定,但精度低(截断误差大) ...

很好的回复,以前一直没找到比较好的总结,学习了

网友(2025-07-31):
好的总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