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primetime支持的器件(譬如xilinx v5),如何开展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15-08-17):
已在vhdl项目中

知sdf文件和布局布线后网标文件,只是缺少simprim.db吗

还是说需要别的工艺库

小白求指导

网友:
是做STA分析的吧,对于PT,输入源:DUT网表,sdf文件,工艺库,还有RAM的db库。

楼主(2016-03-09):
回复 网友A:

    请问工艺库在哪获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后端要。

网友(2016-04-16):
FPGA的simprim.db  如何生成呢? 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8-03-22):
有哪位好心人能给一个xilinx的.db库文件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FPGA用primetime具体流程也讲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有.db的库吗?能不能给我一个,谢谢哥。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给我讲讲具体怎么操作,现在有点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