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个跨导公式的理解

楼主(2015-08-17):
gm=K*(VGS-VTH)=2Id/(VGS-VTH)=(2Id*k)^,sansen书上说跨导2Id/(VGS-VTH)用在偏置电流恒定时,设计电路。(2Id*k)^用在只知道偏执电流时测试芯片用,那么第一个公式是什么条件呢?如果对于被恒定电流偏置的diode结构的MOST,增加VGS-VTH是增大了跨导还是减小了跨导?

电路

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讲讲为什么吗?迷惑中

网友:
减小了,Id是不变的,如果Von增大2倍则W/L减小为原来的4倍,所以Gm变小了~

网友:
这几个跨到公式的理解最主要是确定哪一个是定的,哪一个是变的,有些定性电路中只是简单讲一个管子的事情,该支路的电流完全是由所研究的这个管子决定的,那你就要定一个量,去看另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和二楼的正好相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针对此问题呢

网友:
呵呵,每个公式里都有隐含条件,第一个是尺寸不变,增加vgs必然电流上升gm增加,第二个公式隐含电流不变,增加vgs,必然要考减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