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translate & route不过

楼主(2015-08-17):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DDR3中把管脚约束都加好了,但是在place & route中提示这个错误:ERROR:Route:471 -    This design is unrouteable. Router will not continue. To evaluate the problem please use fpga_editor. The nets listed below can not be routed:。
    通过planahead观察,发现MIG的IP核输出的ddr3_clk_p和ddr3_clk_n不是差分对(管脚是连接在差分管脚上),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要擅自修改DDR自动生成的UCF

网友(2017-09-22):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你最终是怎样解决的?我也遇到了,不好解决啊~

网友:
MIG中添加IO constraints,然後validate一下。看看有沒有報錯。
MIG 還可以為指定型號的FPGA自動生成一組IO plan,如果你的board還沒有設計,你可以採用它試試。
如果是xilinx的platform,他們已經有IO constraints,不要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