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VCO供电的LDO的电源抑制比的性能要求

楼主(2015-08-17):
给VCO供电的LDO,其电源抑制比有什么要求呢??  也就是说PSRR至少要达到多少,电源噪声才能够被完全消除或抑制呢????  求大神指教!!!

网友:
vco有ps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LDO的PSRR

楼主:
岂能就此沉默,必须顶一个!

网友:
仿仿你supply 的kvco就知道了

网友:
首先VCO的电源到频率或phase的传涵是多少和对VCO noise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得到你能容忍的VCO电源上的噪声电压是多少。然后评估电源上在各个频率噪声电压有多少。两个噪声电压的比值就是你要做到的PS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假设你vco无psr,ldo全频带psr至少>40dB

楼主:
回复 6# lwjee 谢谢大神的回复,太精辟了,但我还有几点疑问,你说的电源到输出频率或者相位的传函指的就是Kvco(f/vdd)??  这个值我可以通过仿真输出频率随电源电压的变化曲线来得到,我们做的VCO相位噪声的要求为:频偏10k,-80dB;频偏100k,-105dB;频偏1M,-130dB;假设电源噪声用50欧姆的电阻热噪声来等效,现在已经得到了你上面说的3个已知量,那如何通过这3个已知量来求LDO的PSRR呢???求大神给出稍微详细一点的步骤,深表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你说的全频带肯定是指的一定的频率范围吧,比如是10Hz~10MHz的频率范围???  应该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频带吧????  求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仿仿你的Kvco(f/vdd)就知道了??,假设我的Kvco是100MHz/v,那能说明什么呢??  对这个指标又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Kvco from VDD 是Delta-f/Delta-Vdd,积分得到相位Gain,50欧姆电阻在各个频点的噪声*PSR*Gain就是电阻噪声贡献的phase noise。

网友:
电源噪声很多是和环境相关的。除非VCO单独一个电源Pad,外面有Cap,噪声应该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Kvco对电压的积分吗,比如说我电源电压1.8V,我仿真出了Kvco随电源电压从1.7V到1.9V的变化曲线,然后将Kvco从1.7V积分到1.9V得到的就是你说的相位gain 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您,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定量的粗略计算一下LDO的PSR,就按照你上面说的等式:50欧姆电阻在各个频点的噪声*PSR*Gain就是电阻噪声贡献的phase noise。  50欧姆电阻在各个频点的噪声,这个量已知,Gain已知,要 求出PSR的话就必须要知道电阻噪声贡献的phase noise,那请问这个phase noise怎么知道呢??  是多少???   求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
是时间的积分。电源噪声引起的pn和本身pn之和不大于spec。这里还有考虑loop对低频的影响。

网友(2015-09-22):
持续关注  全频带是指整个VCO工作的范围内 psr都得小于某个值 对么?
此外外挂电容的  由于引入的管壳电感,高频出的psr会急剧下降    你们遇到过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