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RC设置问题

楼主(2015-08-17):
请教大神,怎么把DRC错误显示窗口中的那些绿色的通过的DRC检测去掉,只显示错误的提示。

网友:
如果是incremental 模式运行的话,可以看到有个V的选项,下拉菜单可以选择。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再请教一下怎么运行您说的那个模式,还有的calibre是2005版的不知道有没有您说那个模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规则文件中有命令代码可以控制这个显示?因为我用另外一个工艺厂的规则文件跑DRC时就不会出现对的检测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谢谢了,不知道上面我说的规则文件的代码是不是也可以控制?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