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信号经过滤波器后的psd比滤波器设计时的指标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17):
我在做fir滤波器的时候,幅度响应的带外抑制在120dB一下,但是信号经滤波器以后,画出psd,带外抑制却只能达到80dB不到,我用的matlab的pwelch函数做的图,并且用取用性能比较极端的带外抑制在200dB以下的滤波器试过,带外抑制依然不能达到80db,已经基本排除了psd作图的问题,现在考虑是否由于相位响应的影响造成的,希望朋友们能给予解答,非常急!

网友:
代码发我下 我帮你debug
另外 你的输入数据长度够不够

网友(2015-12-24):
虽然排除了psd画图的可能性,还是想提醒一下,你用的window会影响你的作图结果,一点点误差就足以把120dB的抑制变成80dB,毕竟数字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