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5-08-17):
寄存器变量不要在两个always块中赋值,如果在两个块中赋值,quartus会报错,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lk_out" at div.v(45)但是在modelsim中,却不会报错?这是为什么???求解答。
发现这个问题的过程是因为我想通过50m时钟得到10k时钟和10hz时钟,,
如果代码如下:则在modelsim中不能得到10hz时钟,,只能得到10khz,,
module ts(clk,rst, clk_10k, clk_1);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clk_10k;
    output clk_1;
     reg clk_10k;
    reg clk_1;
    reg clk_out;
    reg [11:0] n;
    reg [8:0] m;

//-----------------fenpin-----------------------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clk_10k <= 1'b0;

end

   else

begin

    n <= n + 12'd1;

    if( n == 12'd2500)

begin

   n <= 12'h0;

   clk_10k <= ~clk_10k;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10k)

begin

    m <= m + 9'd1;

    if( m == 9'd500)

begin

   m <= 9'h0;

   clk_1 <= ~clk_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10k)//??

begin

    k <= k + 2'd1;

    if( k == 2'd3)

begin

   k <= 2'd0;

   clk_out <= ~clk_out;

end

end

endmodule

如果代码改为:。。则两者均能得到,,可是不是说一个变量不能在两个always块中赋值吗??
module ts(clk,rst, clk_10k, clk_1);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clk_10k;
    output clk_1;
    reg clk_10k;
    reg clk_1;
    reg clk_out;
    reg [11:0] n;
    reg [8:0] m;

//-----------------fenpin-----------------------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clk_10k <= 1'b0;

    clk_1 <= 1'b0;

    n <= 0;

    m <= 0;

end

   else

begin

    n <= n + 12'd1;

    if( n == 12'd2500)

begin

   n <= 12'h0;

   clk_10k <= ~clk_10k;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10k)

begin

    m <= m + 9'd1;

    if( m == 9'd500)

begin

   m <= 9'h0;

   clk_1 <= ~clk_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感觉正常的话应该是第一个可以编译通过,没有产生时钟,我认为可能是你的计数器没有赋初始值
reg [8:0] m=9'd0;
或者用复位给给初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寄存器赋初值是可综合的语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太懂,我之前遇到过寄存器不赋初始值,仿真的时候它不计数,总之是可以编译和仿真的。

网友:
看楼主的代码头皮发麻……能否把中间的空行去掉,看半天翻不完

网友:
代码不能这样写,寄存器不能在多个块中赋值,不然不同仿真器会得到不同仿真结果。一般分频这么做: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 1'b0)
begin
    Cnt <= 0;
    ClkDiv <= 1'b0;
end
else
begin
    if(Cnt == CntDiv)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if(Cnt == CntDiv)
        ClkDiv <= ~ClkDiv;
end

网友:
quartus是综合,modelsim是仿真,两码事。
modelsim里只要语法不错就行。
quartus里的代码必须是可综合的。
寄存器在2个always里赋值语法上是允许的,实际仿真中是强烈不推荐的,综合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印象里, reg赋初值只能在仿真中起作用. 综合时候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两个always块对同一个变量赋值,这样会形成多驱动,不推荐
寄存器赋初值,最好用复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