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设置IO端口作为时钟输出

楼主(2015-08-1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在做一个设计的P&R,设计有一个时钟HCLK,另外还有3个输出端口分别是CLK0, CLK1, 和CLK2。CLK1~CLK2其实就是HCLK通过BUFFER的输出。现在希望的是使CLK0~CLK2的时钟沿和HCLK达到设计内部FF的CK端口的时钟沿对齐。在clock spec里,将SetIoPinAsSync 设置为YES。但最后得到的结果发现CLK0~CLK2彼此之间似乎是平衡的,但他们与HCLK达到FF的时间不一致。请问还需要做哪些设置才能达到skew平衡的目的呢?
谢谢!

网友:
实在不行手工调整啊, 就是些buffer的问题

楼主:
   版主,理论上是可以通过ENCOUNTER设置来实现的吧。。我也想手工调整,但估计头儿不让。。

楼主:
实在不行手工调整啊, 就是些buffer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版主,想再问一下,这个手工调整是在ENCOUNTER里可以做吗?

网友:
显然可以啊, 加,减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