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检测五位二进制序列10010的状态机设计问题

楼主(2015-08-18):
时钟上升沿到来时,data左移,同时data最高位赋给x,同样在该上升沿到来时,进入状态判断,第一个x=1时应该进入状态A(001),为什么modelsim仿真波形图显示x=1下一周期才变为状态A,感觉状态(state)的输出滞后一个周期,希望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附代码和仿真结果图)

//模块代码a
module seqdet(clk,rst,x,state,z);
    input clk,rst,x;
    output [2:0] state;
    output z;
         reg [2:0] state;
         wire z;

         parameter IDLE='d0,A='d1,B='d2,C='d3,D='d4,E='d5,F='d6,G='d7;

         assign z=(state==E&&x==0)?1:0;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state<=IDLE;
                end
        else
                casex(state)
                        IDLE:if(x==1)
                                                begin
                                                        state<=A;
                                                end
                        A:   if(x==0)
                                                begin
                                                        state<=B;
                                                end
                        B:   if(x==0)
                                                begin
                                                        state<=C;
                                                end
                                  else
                                                begin
                                                        state<=F;
                                                end
                        C:   if(x==1)
                                                begin
                                                        state<=D;
                                                end
                                        else
                                                begin
                                                        state<=G;
                                                end
                        D:    if(x==0)
                                                begin
                                                        state<=E;
                                                end
                                        else
                                                begin
                                                        state<=A;
                                                end
                        E:    if(x==0)
                                                begin
                                                        state<=C;
                                                end
                                        else
                                                begin
                                                        state<=A;
                                                end
                        F:    if(x==1)
                                                begin
                                                        state<=A;
                                                end
                                        else
                                                begin
                                                        state<=B;
                                                end
                        G:    if(x==1)
                                                begin
                                                        state<=F;
                                                end
                        default:                state<=IDLE;
                endcase

endmodule

module seqdet_test;

        // Inputs
        reg clk;
        reg rst;
        reg [23:0] data;

        // Outputs
        wire [2:0] state;
        wire z,x;

        always #10 clk=~clk;

        always @(posedge clk)
                data={data[22:0],data[23]};

        assign x=data[23];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eqdet uut (
                .clk(clk),
                .rst(rst),
                .x(x),
                .state(state),
                .z(z)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 = 1;
                #2 rst=0;
                #30 rst=1;
                data='b11001001000010010100;
                #500 $stop;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