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nction函数是可综合的吗?

楼主(2015-08-18):
请教一下在数字前端模块设计中,使用了 function函数,在后端是可综合的吗?

网友:
可以,但不建议。综合成网表以后很难找到对应关系了

网友:
可以综合,也要看你函数里用了哪些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函数里都是简直的操作。我主要是怕function不可综哈。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