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what is CMOS MEM ??

楼主(2015-08-18):
一般mem 都不算标准
还须要特殊去调
都只能自己下mask

也没有一般cmosshuttle可以搭对开发很花钱

那最近看到一个说是CMOS MEM

是说可以整合标准
cmos process 但是仍有特殊 process

还是说
标准cmos 下做出mem , 但是这方式好处是标准cmos

电路都可以用

网友(2015-11-16):
曾經看過相關文章,是用cmos標準製程去做MEMS,也因此方便結合感測元件與電路,但是在wafer製造完後需要搭配特定的後製程將感測結構釋放出來

网友:
一般是利用标准的CMOS工艺制备电路及MEMS结构,在CMOS工艺结束后再进行一下post-CMOS的工艺进行释放MEMS结构。目前看,其中的MEMS结构大部分是用CMOS的后端互连工艺部位做的,采用表面工艺或者体硅工艺。(1)采用表面工艺的,一是采用金属互连层做牺牲层,用层间介质(PSG之类)等构成MEMS结构,二是用层间介质(PSG之类)做牺牲层,用金属构成MEMS结构。在CMOS工艺结束后,腐蚀掉牺牲层,得到MEMS结构。(2)采用体硅工艺的,也一般用CMOS的后端互连工艺制备MEMS结构,也有部分将N-well或者P-well用在MEMS结构里的,在CMOS工艺工艺后腐蚀掉MEMS结构下的硅衬底部分,形成一个小的空腔,将MEMS结构释放悬空。
在2000年前后,欧洲做了不少CMOS-MEMS的工作。最近几年,在TSMC的支持下,台湾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还产生了一位IEEE fellow。

楼主:
    use ansys simulation MEM ?
or Tanner mem pro ?

网友:
Oh, Tanner mems pro is very interesting.  But I didn't have such experience. Can you sha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anner mems pro?

楼主:
Oh, Tanner mems pro is very interesting.  But I didn't have such experience. Can you share some info ...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425890-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5594-1-1.html

    no upload or crack about mem pro on EETOP

https://www.mentor.com/tannereda/mems-design

蔡健忠 -成果報告1.pdf (5.45 MB , 下载次数: 109 )

taiwan CIC

CMOS-MEMS

网友(2016-04-26):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very much! Are you from Taiwan? Which University?

网友(2018-07-24):
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2024-03-02):
使用CMOS工艺先加工,提前把MEMS部分的图案也绘制出来,然后拿回晶圆做后处理,这个要么大公司fab配合你,要是个人研究者,自己拿回实验室用设备自己做后道工艺处理,我这边的老师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