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带隙基准中运放和稳定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8-18):
带隙基准中的运放采用二级运放的结构,电路图如下。二级运放可以通过电阻、电容密勒补偿的方法提高稳定性,很容易使运放的相位裕度大于60度。问题1:是运放稳定了带隙基准就能够满足负反馈并且稳定了么?个人感觉应该不是吧,因为运放输出端相连的PMOS管也是一级放大,有的时候仿真就发现虽然运放相位裕度够了,但是带隙输出电压还会震荡。问题2:对于这种二级运放为核心运放的带隙基准结构,需要怎么来进行补偿才能使基准的环路稳定呢?问题3:而且我看有一些文献中写道可以利用stb仿真来验证环路的稳定性,断开运放的输出端,并加入激励,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1,不是,环路稳定不稳定要看整体。2,一般用一级运放。3,不用加激励,加个电压为0的电压源就可以了;网上有stb仿真设置。

网友:
cadence的操作手册里有关于STB仿真的说明的。不过我用的是hspice,所以帮不了你。

网友(2022-03-02):
楼主,这个问题你最后解决掉了吗?我最近也是使用了图上的二级运放,遇到了和你一样的困惑?可否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好,我就带隙基准的稳定性,说说自己的看法。稳定性就是信号收敛。就要分析电路发生扰动后是否收敛。就需要进行小信号分析。因为所有的扰动都可以归算到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变化,所以只需要分析运放输出ΔV1扰动后是否收敛。为了简化分析,M1管的rds较负载的电阻很大可以忽略,(可以这么想,负载电阻接近rds,内部消耗很大电流,设计失败),同理M2忽略rds,Q1、Q2二极管接法忽略rc,rQ1 =rb/[k(1+β)],rQ2 =rb/(1+β) ; gm1 =gm2 =gm
vx = -gm2*Δv1*rQ2 ;  vy = -gm1*Δv1*[ rQ1 + r2] ;
Δv1'' = A*(vy  - vx )=  - A*gm*Δv1*[(rQ1 + r2) - rQ2 ];Δv1''作为Δv1次状态,
只要保证
(1)Δv1''与Δv1符号相反,负反馈
(2)且|Δv1'‘|<|Δv1|,
则Δv收敛于0,则电路稳定
所以: (1) (rQ1 + r2) - rQ2 > 0
     (2) A*gm*[(rQ1 + r2) - rQ2 ] < 1  ,所以从稳定上将A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点评):
第二个条件成立有待商榷

网友C(2022-07-27):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好,我就带隙基准的稳定性,说说自己的看法。稳定性就是信号收敛。就要分析电路发生扰动后是否 ...

vy = -gm1*Δv1*[ rQ1 + r2] 是不是应该是vy = -gm1*Δv1*[ rQ1 + R1]

网友:
引用 网友C:
vy = -gm1*Δv1*[ rQ1 + r2] 是不是应该是vy = -gm1*Δv1*[ rQ1 + R1]

是的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好,我就带隙基准的稳定性,说说自己的看法。稳定性就是信号收敛。就要分析电路发生扰动后是否 ...

学习了

网友D(2024-07-26):
结论“A不是越大越好”,好像有点矛盾啊:ΔV1’’/ΔV1’ = -gm*(rQ1 - rQ2 + R1) < 0(必定小于0,是负反馈),说白了这个值是两支路PMOS的增益之差,绝对值可能小于1,所以再经过运放A同相放大A倍:|A*[-gm*(rQ1 - rQ2 + R1)]| 后的绝对值 >>1,不是更容易满足这个条件吗?即运放A增益越大,闭环的增益要求月容易达到(这里没有考虑零极点对相位的影响)。欢迎大家交流讨论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好,我就带隙基准的稳定性,说说自己的看法。稳定性就是信号收敛。就要分析电路发生扰动后是否 ...

佬,为啥R2的值太大,接近rds的值,会说这个设计是失败的呢,是因为带隙要提供稳定的电流,如果阻值太大,R2这条支路的电流变小,能输出的电流也变小,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D:
结论“A不是越大越好”,好像有点矛盾啊:ΔV1’’/ΔV1’ = -gm*(rQ1 - rQ2 + R1) < 0(必定小于0,是负反 ...

不是很理解答主这里的在经过运放A同相放大A倍后的绝对值要越大越好的意思。

△V1''/△V1'=-A*gm*(rQ1-rQ2+R1)的值是两支路PMOS的增益差,也是干扰经负反馈后的变化比值。这个值应该小于1才是使得干扰逐渐变小的结果。所以我感觉再上面那位前辈应该说的没问题呀?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A:
1,不是,环路稳定不稳定要看整体。2,一般用一级运放。3,不用加激励,加个电压为0的电压源就可以了;网上 ...

大佬您好,请问一般用一级运放是为了相位裕度补偿更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