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测试加补偿电容与否对于噪声的影响

楼主(2015-08-18):
目前本人在测试运算放大器的噪声,该运放实际运用于前置放大器(实现C-V转换),因为牵涉到比较多的时序,现在只是忽略时序,直接将运放搭建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未加补偿电容的优于加补偿电容的,请问各位大神,补偿电容对噪声测试造成影响的原因是什么?谢谢啦~

网友:
运放是啥结构?单级,两级,3级,或者更多级?信息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套筒式放大器与共栅级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两级运放,且电路里面没有密勒补偿。

网友:
噪声和传输函数有关,加补偿电容后第一极点变小,对噪声有抑制作用,尤其是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