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ad timing疑问

楼主(2015-08-18):
请问各位:
双向IO,带上拉(可配置)。
PAD已经设了set_drive 0(无限驱动能力),set_load 0(最小的load)。
另外,lib中PAD本身的cap为5.42.
PAD上有4.12ns的delay,怎么来的?感觉没有道理,怎么去除?
请高手讲解,因为这个delay太大了,PAD到reg的timing不能meet。
谢谢!

网友:
pad delay就是4~8ns这么大的,很正常,因为驱动pcb上的电容很大,

可以调整io 约束来达到timing

core到pad 外面的delay很大,反过来,pad进core里面delay很小,在1ns以内,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fb版主大哥,我还有疑问,请帮忙解答。1.我没办法理解这个4.12ns的delay的来源在哪里?从*号判断,这是icc反标上去的,那么它一定是经过计算得到的值,通常应该是根据.lib(.db)来查表得到吧,但是.lib中只是描述了输入时PAD-->C及IE(input en)-->C,输出时I-->PAD及OEN-->PAD的table。那么这个input port(mcu_p20_PAD)到pin(mcu_p20_IO/PAD)之间的delay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从图中只能看出这个PAD本身的cap比较大,但是这个信息量不够啊。
2.项目中类似的PAD有一批,mcu的PAD,你懂的。比如mcu_p21_PAD这个点delay value=4ns,mcu_p10_PAD同样位置的delay value=1.54ns,个个PAD(选了同样的 io libcell)都是不同的。咋理解?
3.咱们论坛以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有人说双向IO输出可能反馈到输入。跟这个有关系吗?就算是有反馈的情况,也得在.lib中有路径有table才成立吧?如果没有相应的路径和table,反馈就是没有根据的,我不可能disable掉一个根本部存在的路径,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D电路是这个,病急乱投医,我尝试设置了caseanalysis REN=1或者=0,以及disable timing IE->C,disable timing OEN->PAD,对这个地方的delay都没有任何影响。 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
你看.lib 里面, I到PAD的delay就是这个值, 从pad到C的值就比较小,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 的回复,我还得继续追问,请不要嫌弃!
我的路径是报告从PAD-->IO/C-->reg,也就是是input到reg的timing,为什么tool要把输出路径I-->PAD的delay加到我的输入路径上呢?而且加在最前端,相当于是报告I到PAD再到C再到reg的timing了,这个很怪异啊?

楼主:
求牛哥s继续解答我上面的疑问,谢谢。

网友:
发整条路径report,完整的

楼主:
已经贴了完整的report,这个report在mcu_p20_PAD(port)与mcu_p20_IO/PAD(pin)之间有4.71ns的delay就是我不解的地方。谢谢。

网友:
report_timing -input_pins -nets -cap -trans 看下

可能是你set_load 了太大了,那个双向io还要接受cap的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版主哥,可能你没看清楚我的贴图或者我的贴图有问题你看不到。
1.上面报告的timing就是用你说的这条命令报的,起头部分已经有交代。set_load已经特意设为0了。set_drive也特意设为0了。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奇怪的delay。
2.实际上我尝试了set_load、set_drive为其他值,都完全部影响上面提到的哪个4.71ns的delay。它怎么弄都不变。
3.我尝试用set_annotated_delay把这个位置设为0,然后报告timing,4.71ns就没了。但是接下来只要我用了place、clockopt、routeopt等任何一个命令,然后再报timing,那个4.71ns就又回来了。这是我非常不解的地方。icc到底根据什么提取出来又反标在这个位置的?(我的其他IO:比如p21、p22用的都是完全相同的lib cell,只是坐标不同,一个挨着一个,他们在这个位置的delay分别是3点几ns,0点几ns,总之每个PAD的delay都是不同的。)
多谢版主哥,请在有空时继续跟踪一下我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那个port 不在pad上, 比如哪个port在 die boundary的其他地方,距离那个pad的port位置(通常是pad中心点或出terminal的地方)很远

icc现在有些版本有这个问题, 就是port 不在pad上,就造成了这个问题, 你change_selection [get_ports xxx]  看看 ,

楼主:
你好版主哥,周末没有太及时跟帖回复,不好意思。
我用您说的命令看了,非常确认目前的port位置是在:IOcell对应的那个terminal的正中心位置,不存在偏离或者远离pad的情况。(IO选用库smic55nlld2rp_ov3_v0p5 PBCU4R)

网友(2024-08-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