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寄生参数时是不是一定需要LVS pass才行?

楼主(2015-08-18):
各位大神,
目前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利用calibre的图形界面,LVS 已经pass了。但是利用qrc提取寄生参数时,还会默认跑一边LVS,始终跑不过。然后,我就忽略了这个LVS failure,继续提参数,可以提取成功。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提取寄生参数时是不是一定需要LVS pass才行? 如果不pass下强行提取会怎么样?当然前提条件是LVS已经通过其他渠道保证其是pass的了。
在此谢过了。

网友:
反标看不到内部节点的寄生;按照schematic保存的内部节点在后仿时因为LVS没通过导致看不到该节点的后仿波形;比较大的模块提取dspf用于EM&IRDrop仿真时可能会有问题等等。确定规则下确保了LVS通过,提参遇到此类问题没有上述需求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信号线都断了,怎么后仿呢?这样提出来的寄生有多少意义?
先跑lvs就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及时回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下,我的LVS 是pass的,但在进行lpe的时候,lvs却不过了(究其原因,是有个flatten的选项没有设置)。我想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去提取lpe,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换句话说,从本质上讲lpe应该与LVS没有关系的,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醍醐灌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你这段话收藏了。

网友(2022-07-18):
想问一下跑PEX的时候忽略LVS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