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件实现自动售货机可以生成比特流,但板子上不出结果

楼主(2015-08-18):
如题,个人感觉可能是状态机写得不好,贴出来想请大神们指导一下,嘻嘻:

module vendor(moda,changeten,changefive,changeone,outp,clk,sort,coin10,coin5,coin1,cancel,confirm);
  input clk,coin10,coin5,coin1,cancel,confirm;
  input [1:0] sort;
  output reg moda;
  output reg changeten;
  output reg changefive;
  output reg [2:0] changeone;
  output reg [1:0] outp;
  reg [4:0] coins_sum;
  reg [4:0] coins_sum10;
  reg [4:0] coins_sum5;
  reg [4:0] coins_sum1;
  reg current_state;
  reg next_state;
  parameter idle=0;
  parameter juice=1;

always@(negedge coin10 or posedge moda)
begin
  if(moda)
    coins_sum10=5'b00000;
  else if(!coin10)
    coins_sum10 = coins_sum10+5'b01010;
  else ;
end
always@(negedge coin5 or posedge moda)
begin
  if(moda)
  coins_sum5=5'b00000;
  else if(!coin5)
    coins_sum5 = coins_sum5+5'b00101;
  else ;
end
always@(negedge coin1 or posedge moda)
begin
  if(moda)
    coins_sum1=5'b00000;
  else if(!coin1)
    coins_sum1 = coins_sum1+5'b00001;
  else ;
end
always@(negedge confirm or posedge moda)
begin
  if(moda)
  coins_sum=5'b00000;
  else
  coins_sum=coins_sum1+coins_sum5+coins_sum1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cancel)
begin
  if(cancel)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confirm or cancel or current_state)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idle:begin
      if(sort==2'b01 | sort==2'b10 | sort==2'b11)
        begin
          if(confirm==1)
        next_state = juice;
      else if(cancel==1)
        next_state = idle;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juice:begin
      if(sort==2'b01)
        begin
          if((coins_sum>5'b01010) | (coins_sum==5'b01010))
            begin
              if(confirm==0)
                next_state=idle;
              else if(cancel==1)
                next_state=idle;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if(sort==2'b10)
          begin
          if((coins_sum>5'b01110) | (coins_sum==5'b01110))
            begin
              if(confirm==0)
                next_state=idle;
              else if(cancel==1)
                next_state=idle;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begin
          if((coins_sum>5'b10100) | (coins_sum==5'b10100))
            begin
              if(confirm==0)
                next_state=idle;
              else if(cancel==1)
                next_state=idle;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nd
        endcase
        end

always@(confirm or cancel or current_state)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idle:
    begin
      moda=1;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juice:
    begin
      moda=0;
      if(sort==2'b01)
        begin
          if((coins_sum>5'b01010) | (coins_sum==5'b01010))
            begin
              if(confirm==0)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1;
              end
              else if(cancel==1)
                begin
                changeten=1;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end
        else if(sort==2'b10)
          begin
          if((coins_sum>5'b01110) | (coins_sum==5'b01110))
            begin
              if(confirm==0)
                begin
                  if(coins_sum>5'b01111)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1;
                changeone=3'b001;
                outp=2'b10;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1;
                outp=2'b10;
              end
            end
              else if(cancel==1)
                begin
                changeten=1;
                changefive=0;
                changeone=3'b100;
                outp=2'b00;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end
        else
          begin
          if((coins_sum>5'b10100) | (coins_sum==5'b10100))
            begin
              if(confirm==0)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11;
              end
              else if(cancel==1)
                begin
                changeten=1;
                changefive=0;
                changeone=3'b101;
                outp=2'b00;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en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具体要求是这样的:
机器有一个投币孔,每次只能投入一枚硬币,但可以连续投入多枚硬币。机器能识别的硬币金额为1元,5角和1角。
顾客可选择的饮料价格有1元,1元4 角,2元三种,每次只能售出1瓶饮料,购买饮料时先选择饮料种类再投币,当投入的硬币总金额达到或超过饮料价格后,机器发出指示信号并拒收继续投入的硬币,此时如果未选择取消,机器将送出饮料和找零硬币。

网友:
1.状态机第三段不应该为时序逻辑吗?
2.有没有做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解答!我做了仿真。现在感觉想在MODELSIM上仿真成功很容易,但想在板子上出结果,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分,可综合什么的。我原本是想在三段式之外再写一些计算总金额的,但用了传说中的“门控时钟”,而且写成了MEALY型状态机,现在要全部重新写啦,哈哈。
我是初学小白,现在发过两个求助帖,都有您的解答,真是万分感谢!!哈哈~给敬个礼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