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脚本检查 方法

楼主(2015-08-18):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

DC综合,维护DC TCL脚本,需要做一些改动,往往一些改动不正确,比如get_cell路径错误之类,
我是直接跑DC,跑啊跑,跑到该条指令,报Error了,才能发现这个错误。
但是,有时候,这条指令在一次compile之后,那就有的等了,很让人恼火... ...

请问,是否有某种方法,可以直接check DC TCL脚本,
去检查设定是否有错之类, 而并不去真正compile/compile_ultra?
用以节约时间

网友A:
只能告诉你有,不跑,只查语法。。。。

网友:
有这样的,好像自带,检查TCL的语法

楼主:
自个顶一下,Help~

网友:
有时时间就是拿来浪费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不要直接加载真个tcl脚本啊,一条一条跑,跑到error的地方去find你的cell,找到了再跑那条tcl,然后继续后面的。.end

网友:
看到书上说有这种tcl的语法检查软件,你可以去synopsys solvnet上找找。

网友B(2020-03-30):
难道是这个?
dcprocheck name.tcl

网友C(2020-08-09):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这个?
dcprocheck name.tcl

这个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跑不了

没有synopsys tcl syntax checker的话 跑不了。不然是可以的。

网友(2025-06-14):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有,不跑,只查语法。。。。

现在有一款国产 TclOK 工具,不只是检查 Tcl 语法,还能“假跑”,能更准确的报出 Tcl 脚本里的错误。>>点击查看实际检查效果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