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0 PAD的power up 顺序

楼主(2015-08-18):
用的是SMIC130的工艺,在SMIC提供的IO Application Note里有一段话讲的是 为了达到ESD的作用,power up的时候先要进行IO的power up,然后是core的power up,很疑惑如果真需要这么做的话那么tapout之后,对芯片供电时难道还需要先对 IO供电,再对Core供电?

网友:
随便, pad里面有poc保护机制,怎么上电顺序都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是 我在IO DATABOOK里发现了有 PIR(输入PAD) PIDR(下拉输入),我就是想信号进信号出,其他的没有特殊的要求,我该选择哪个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不是有解释么,pull-down,  简单 就PIR好了,什么控制都不需要,POWR 可能是输出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