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cell library 的lvs过不了

楼主(2015-08-18):
大家好!最近在用calibre做一个数字模块的lvs,怎么做都过不了。无奈之下直接把数字标准单元的版图做lvs,发现这个标准单元的lvs就过不了。对于一个inv0d7的反相器,它的版图是这样的: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QQ2015\1193822692\Image\C2C\W4B$UDZZ3O[S_5~1X3GKLMD.png
在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从版图提取的网表:
从原理图提出的网表为:  。我看了下这两个网表管子的尺寸,从版图提出的网表虽然是六个Nmos管子并联,但其宽度加起来还是和原理图提出网表的Nmos一样的。其实这两个是等价的,但是工具会报错:

网友:
没有tapcell 吧 ,要加tap才能过的,drc也过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求教tapcell怎么加?

网友:
加上阱、衬底接触单元才可以过lvs

网友:
addWelltap ,

像是0.18 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看了下版图,以一个反相器为例,它的P衬底和N阱都是直接连到VSS和VDD的pin上的,还用加tap cell吗?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lvs rule文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这个和什么设置有关系

楼主:
这个是我的设置,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把cdl 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一年多没有接触这一块了,有点不记得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因为lvs rule不对LVS过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cdl文件中关于inv0d7的描述:.SUBCKT inv0d7 ZN / I
M1      ZN      I       VDD     VDD     pmos_3p3 L=0.35U  W=27.80U
M2      ZN      I       VSS     VSS     nmos_3p3 L=0.35U  W=20.00U

.ENDS inv0d7

楼主:
回复 网友A:

   .SUBCKT inv0d7 ZN / IM1      ZN      I       VDD     VDD     pmos_3p3 L=0.35U  W=27.80U
M2      ZN      I       VSS     VSS     nmos_3p3 L=0.35U  W=20.00U

.ENDS inv0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