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中 Data Required Time 公式的疑问

楼主(2015-08-18):
请问大家,这个file:///D:\用户目录\Documents\Tencent Files\784972390\Image\C2C\$`RQ6(5QTB~DF4(Y42WCOD8.png这个Data Required Time = Latch Edge + Destination Clock Delay – μtSU中的μtSU,为什么是减去啊?

网友:
看下面这种图,会不会好理解一点?

简单点说,假定图中Tclk=Latch Edge + Destination Clock Delay(准确来说,Tclk=Latch Edge),Data Required Time指的是最右边的虚线,为了得到它的值,是不是应该用减法。。。

网友:
setup slack ,Tsu是寄存器保存前摇时间, 计算Data Required Time 时减去。
hold slack 时,计算Data Required Time时 会加上后摇时间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