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entaurus 2013在centos 6.5中报错

楼主(2015-08-19):
安装sentaurus 2013在centos 6.5中,按照教程安装,但是一直报错,望高手指点一下。

Synopsys TCAD release "current" is not installed on this machine (amd64) under STROOT=/home/sentaurus/sentaurus
------------------------------------------------------------
Installed releases in directory
/tcad :-/sentaurus/sentaurus
------------------------------------------------------------
/tca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s/sentaurus

网友:
这个版本亲测可以安装,正常使用,除了tecplot有点问题外,其他都正常,你的安装路径是啥?你的环境变量又是咋设置的 贴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路径如附件,scl安装在/home/sentaurus/SCL文件夹
主程序安装在/home/sentaurus/Sentaurus.

环境变量设置:
#################### Synopsys EDA ####################
# Home
export scl=/home/sentaurus/SCL
export sentaurus=/home/sentaurus/Sentaurus
# License
/home/sentaurus/SCL/amd64/bin/lmgrd -c /home/sentauru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home/sentaurus/SCL/admin/logs/license.log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sentauru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home/sentaurus/SCL/amd64/binPATH
# Sentaurus H-2013.03
export STROOT=/home/sentaurus/Sentaurus
export PATH=/home/sentaurus/Sentaurus/binPATH
export STDB=/home/sentaurus/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CENTOS的系统库文件吗?

网友:
这样一些文件目录的设置比较简单,你就自己排查一下吧。看看Sentaurus目录下,我的Sentaurus目录下是由TCAD子目录的

网友:
删掉 export senaturus=/home/sentarur/Sentaurus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已解决,可以正常运行。不过虚拟机重启以后就cannot find license file,现在是一头雾水,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lmgrd是否成功开启?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环境变量有什么问题啊?

我的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 Synopsys EDA ####################

# License

/home/eda/Synopsys/scl/amd64/bin/lmgrd -c /home/eda/Synopsy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home/eda/Synopsys/scl/admin/logs/license.log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eda/Synopsy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home/eda/Synopsys/scl/amd64/binPATH

# Sentaurus H-2013.03

export STROOT=/home/eda/Synopsys/sentaurus

export PATH=/home/eda/Synopsys/sentaurus/binPATH

export STDB=/home/eda/Simulation/sentaurus

网友:
楼主麻烦解释一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了完全相同的问题,解决不了,求指导!我的环境变量如下:
#################### Synopsys EDA ####################
# License
/home/eda/Synopsys/scl/amd64/bin/lmgrd -c /home/eda/Synopsy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home/eda/Synopsys/scl/admin/logs/license.log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eda/Synopsy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home/eda/Synopsys/scl/amd64/binPAT
# Sentaurus H-2013.03
export STROOT=/home/eda/Synopsys/sentaurus
export PATH=/home/eda/Synopsys/sentaurus/binPATH
export STDB=/home/eda/Simulation/sentaurus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后来重装,使用以下的环境变量设置就好了PS: /home/synopsys/SCL/amd64/bin/lmgrd -c /home/synopsy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home/synopsys/SCL/admin/logs/license.log 被我放在/etc/rc.loc文件中了
##############sentaurus#####################
#Home
export synopsys=/home/synopsys
export scl=/home/synopsys/SCL
export sentaurus=/home/synopsys/sentaurus
#License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synopsys/SCL/admin/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home/synopsys/SCL/amd64/binPATH
#Sentaurus H-2013.03
export STROOT=/home/synopsys/sentaurus
export PATH=/home/synopsys/sentaurus/binPATH
export STDB=/home/synopsys/simulation

网友(2015-09-20):
回复 楼主:

   哎,我还是没解决!一直有这个错误:Synopsys TCAD release "current" is not installed on this machine (amd64) under STROOT=/home/synopsys/sentaurus

------------------------------------------------------------
Installed releases in directory
/tcad :-/synopsys/sentaurus
------------------------------------------------------------
/tca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sentaurus

网友(2015-11-26):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需要安装sentarous 求帮忙?

网友(2017-11-02):
回复 网友D: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缺什么库文件,求高手告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设也并没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