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基准源的后仿值很大是为什么

楼主(2015-08-19):
求指导

后防值接近3.3v。不知道为什么。

后防值接近3.3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后仿输出就是电源电压吧?
屏蔽掉后仿网表里bjt的面积,再试试看。。

楼主:
能详细点吗,我不会设置,谢谢!

网友:
输出的是两个端口的电压值吧!

楼主:
是前仿与后仿的值,后仿的值接近vdd

网友:
你确定后仿真的电路工作点还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