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bad component subtype 怎么理解?

楼主(2015-08-19):
如题,问题的原因及解法,求指教。

55nm工艺

数量很多,PM(P_11_SPSHVT)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器件类型不一样

网友:
*.equiv 没写

lvs compare case names 即可

网友:
器件的库的名字和网表导出来的不一致,把电路图里的库改改就可以了,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2022-05-26):
引用 网友A:
器件类型不一样

谢谢大佬我发现我原理图上用的是rnhpoly然后版图用的却是rnlpo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