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redhat 5.1版本使用check hierarchy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楼主(2015-08-19):
redhat 5.1版本使用check hierarchy,icfb自动退出的问题,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如果能正常启动,很可能是你的icfb版本太低, 请检查你的icfb的版本, Redhat 5.1下使用至少5141_USR6以上版本,最好是最新的151版本。 这样就不会就问题了。

楼主:
是IC5141-USR6吧?

网友(2016-05-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的版本是 sub-version 5.10.41.500.6.151 (32-bit addresses)

网友(2018-05-30):
遇到同样  闪退 的问题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测REDHAT6 版本用51.41.151没这个情况, 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