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pf的问题

楼主(2015-08-19):
最近做一个项目,前端提供的是cpf,但是由于后端使用的ICC,所以需要自己写upf,关于cpf中有些命令不是很了解,在这里请教一下:
     1.cpf中对一些IP使用set_macro_model来定义,但是upf中没有对应的命令,那么upf中是如何处理custom ip的呢?
     2.如果一个子模块需要关断,在内部插入mtcmos,顶层调用这个子模块,那么顶层的upf不需要power switch的定义,只需要iso的rule加入isolation cell。但是最后做mvrc检查的时候,需要顶层flatten的网表和flatten的upf,那么这个upf需要包含isolation rule 以及power switch rule。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
1. 不清楚,好像意义不大, cpf 的语法可以参照相关文档,其实和upf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