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input clock经过or gate之后分频,分频的source clock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5-08-19):
A,B两个input clock经过or gate后分频,在分频的flipflop上create_generated_clock,source clock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分别设, -add即可,

楼主: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ff/Q] -name C -source [get_ports A]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ff/Q] -name C -source [get_ports B] -add
是这样?

楼主: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ff/Q] -name C -source [get_ports A]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ff/Q] -name C -source [get_ports B] -add
这样第二行会覆盖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