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制作电阻pcell

楼主(2015-08-19):
制作电阻pcell 设置M值得时候第二个电阻开始contact没有重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大神!

电阻pcell设置参数

电阻pcell设置参数

电阻

电阻

网友(2015-10-23):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好了!先建立一个Pcell把电阻的W  L制作好;再建议个cell,把刚才做好的Pcell调用一下,把底层的W L 继承上来。pcell--->Inherited parameter ---->Define/modify  最后一步 制作M值

继承底层的参数

继承底层的参数

网友(2016-01-07):
我使用Cadence工具制作的
这是啥工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GUI以前用过,但是有很多小问题不好解决听说PAS用来管理比较方便,楼主用过没有?

网友:
Stretch 参数:  W  需要  qualify  要拉伸的图形
   因为你后面的 Repetiton 中的函数   fix (((W-1.1)/1))+1  用到了 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Cadence工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用过,现在很多工艺都不采用这个PCELL工具了,都用SKILL命令来建立工艺库。

网友:
con的部分可以建个pcell,然后复制m的时候可以加上con的那个cell

网友(2016-06-07):
没看懂,不好意思,谢谢了

网友:
请问你的contact孔可以均匀排布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帮忙说说制作电阻的详细过程吗,什么感谢啊!!!!主要是在电阻宽度增加时,con如何随之增加呢?

网友(2016-09-20):
回复 楼主:

   LZ,我现在也在试着做电阻,但是我发现参考的PDK里面的电阻,在segments变化时,可以制动用metal1串联,这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怎么去实现,请问你知道吗?

网友(2016-12-09):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刚好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按你的方法完美解决了问题,学习了!

网友D(2017-10-10):
求一个PAS 的Windows版本,一直找不到,Linux的装了用不了

网友(2019-10-16):
有没有详细的步骤  求问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D:
求一个PAS 的Windows版本,一直找不到,Linux的装了用不了

请问您找打了吗?我想要一份PAS的帮助手册,主要是关于PAS和GTE函数的

网友(2022-11-28):
操作成功,谢谢

网友(2024-07-17):
很好的case,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