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逻辑门的延迟问题!!!大神来帮下我!!!

楼主(2015-08-19):
关于  与  、或 、 非 、 异或 逻辑门
这几个门 的延迟 的比例 大概是 多少???在同一尺寸下。

例如,设 非门 延迟 为1.
那么 ,其他的门的 延迟 是多少???

最好,那位大神知道,把参考文献 也 说下!!

爆谢!!!!!!!

网友:
不同门的延迟没有做过具体研究,但是逻辑门的延迟在现代逻辑设计中已经不是延迟的主要内容,现在的焦点是互联延迟。逻辑延迟除了跟尺寸、速度等级、线程等有关系外,还跟环境因素有关(比如温度、电压)。更为悲剧的是,同一个门不同编译也许延迟会有巨大差异,道理很简单,拿LE来举例,一个2输入与门,这两个输入可以选择查找表的4个输入中任何两个输入,而LUT的不同输入端的延迟都有比较大的差异,以altera为例差距可能为100ps到300ps不等。所以不同编译会造成门的延迟会有差异。

现在FPGA中的逻辑单元更加复杂,出现了超过4输入的查找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同一 环境下,  这几个门  有没有 一个 大概 的 延迟 比例???

或者 经验 值???

网友:
逻辑门的延时与负载有关系,一般计算采用逻辑功效法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