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100测动传感器的最高采样频率是?

楼主(2015-08-19):
ZLDS100测动传感器的最高采样频率是?

楼主(2015-09-29):
用激光的来说应该也就一种吧,,激光厚度测量仪,只是使用的传感器的方式不一样,单边测量厚度,或者是两边对射式测厚,在线和非在线测量,单点测厚和多点测厚。
ZLDS100只是测厚仪中的一个传感器。建议使用ZLDS113的,精度高,测厚性能好,可直接用于厚度测量。

网友:
此款传感器是可以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