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文件遇到麻烦,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5-08-19):
每次搞不定都得来这求助,先谢谢各位大牛了!先说说情况我做abstract的流程如下:
创建lib,attach到smic18ee的库上(模拟部分的库)
import lef(标准单元库的lef文件,smic18_4lm.lef)
stream in gdsii,gdsii文件是之前做好的模拟倒出来的,map文件使用的是到处GDSII时候使用的map(PDK中streaminmap)
pin step:map text部分是看了下layout后写的,(M1TXT M1) (M2TXT M2 ) (M3TXT M3) (M4TXT M4)这里面M1TXT打label用的,M1是对应的金属层。
extract step和abstract step参考了论坛里的文档
导出来lef后,我对比了下导出来的lef和smic18_4lm.lef文件,发现导出来的lef中层的定义使用的是M1 M2 ...V1 V2...,而smic18_4lm.lef中使用的是METAL1 METAL2 ... VIA12等。这样我在encounter调用的时候就会说我导出来的文件使用的层没有定义。

问题有两个:
1、abstract中导入的tech.lef的作用是什么?我看有前辈说是提取antenna用的?不太理解具体怎么用
2、我导出来的lef中层的定义怎么才能和导入的tech.lef的层定义相同?(先不考虑手改或perl脚本改)
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清楚,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有laker工具么,laker出lef比abstract好多了,直接出就行,没啥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laker,智能用abstract呢,第一次用,主要是感觉map文件还搞不太懂用哪个?我用的是和virtuoso导出gdsii的时候用的是一样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首先说下之前的问题:之前理解有误,在新建lib后attach 到PDK中的library同时又导入了tech.lef。如果没使用overwrite,就会有问题。我后来不attach,只是用tech.lef就好了,map文件也是使用的标准单元库中的layermap文件。
还有一个细节,我之前有点偷懒,.18的库中tech和macro的lef文件是不分开的。如果直接将整个文件导入,abstract会出错。后来将tech.lef提取出来,应该也是正常提取的一个原因。
(以下个人理解,如理解有误,请指正:如果PDK中的tf和标准单元库中的tf是统一的,应该是使用哪个都可以,如果不是统一的,为了应用在后端流程中,故应该使用标准单元库中的tech.lef)

网友:
head.lef中只有layer和contanctCode的定义,我的理解是用于提取连接关系和figures用,map文件是head.lef和gds layer之前的map

网友(2020-01-13):
如何将LEF放到版图中去呢?

网友(2020-11-16):
M1和metal1不对应怎么解决啊,我导入后只有一堆pin在一起,没有stc和io cell,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2022-09-2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首先说下之前的问题:之前理解有误,在新建lib后attach 到PDK中的library同时又导入了tech.le ...

请问怎么提取tech.lef呢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提取tech.lef呢

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A:
有laker工具么,laker出lef比abstract好多了,直接出就行,没啥设置的,

你好,想请教一下,用laker直接提取lef文件,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盼赐教

网友(2024-06-21):
你好,请问下最先导入的lef文件是来自于哪里呢?我目前是在virtuoso里面将数字标准单元库导出lef,再手动添加一些prrule,进行abstract抽取时,abstract这一步一直过不了,看了报的警告,感觉还是lef文件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