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导出def没有pin的信息

楼主(2015-08-19):
Hi 各位大神:
  我在Milkyway中读入gds,生成Milkyway之后,想一起生成def,但是write_def出来却没有任何信息,是个空def,但是将生成的milkyway用icc打开,从icc里面write_def就能写出相关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的什么设置没对呢?
求指导

网友:
gds  进mw是生成cel view, 要出def 干啥?表示没有理解

如果是fram view,出来的是l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用Milkyway在仅有gds的情况下生成def而已,Milkyway也有生成def的选项,只是不明白为啥def出来是空的。

网友:
有点忘记了,有时候是这么干的, 要先genewmakemacro的,有fram才行,
def out出来 可以给icc 做p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