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与DS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8-19):
我用FPGA建立了一个BRAM,用来与DSP交互数据。BRAM分为ab2个区,a区:DSP读,FPGA写;b区:DSP写,FGPA读。其中BRAM的数据总线连接到DSP的数据总线,现在的问题是,地址总线怎么办,DSP和FGPA好像无法做到独立操作地址总线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意思,这个BRAM不是真双口RAM,所以a区端口不会同时出现读写的情况,那么在其中一个要占用端口的时候做一个地址选择即可。.end

网友:
用两个simple RAM 代替可否?

网友:
用两个SDP即可,TDP bram对于每一个区或者端口都是只能执行单次读或者写操作,类似与SDRAM。同时如果两个区共用一个地址,还会造成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