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源后仿时输出基本是电源电压,是需要改后仿网表吗,怎么改,求教。

楼主(2015-08-19):
提取的东西这样子

网友:
有没有正确的启动电路?前仿结果好吗?
LVS通过了吗?
LVS比较所有参数都匹配吗?端口都匹配吗?
版图参数提取时,包含了与LVS相同的Rule吗?
如果所有回答都是“是”,没理由出这种问题。真有这种问题,可以再查一下LPE的rule。

楼主:
前面都非常好,LVS肯定也是过了的,只是后仿结果几乎是VDD,以前用华大九天做过一个基准源,后仿结果也是这样,当时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现在cadence也这样。有人说要忽略后仿网表中的BJT面积,但我不会操作。有做过基准源后仿的高手吗,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