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个时钟balance的问题

楼主(2015-08-19):
时钟树的结构如图所示,如果我不想balance红色箭头所指的DFF,其他三组之间需要balance。那么SDC和exception有几种写法呢?

网友:
对于clock balance不懂,同问~

网友:
能写一种不就好了,

都是同源clock,都balance不就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红色箭头指的DFF很少,只有几个。而其他时钟树下面的DFF较多,每个时钟树大约一万多sinks。一起balance会让红色箭头指的DFF的时钟树的latency过大。

网友:
过大又有什么问题么?  timing ?

正规做法就是设 exclude pin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有timing问题。exclude pin 怎么设置好些呢?
是将这些DFF都设exclude pin?还是手动插个buffer,将buffer设为exclude pin?

网友:
就将红箭头那个flipflop的clock pin设成exclude pin,其他的正常做cts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箭头指的是一组DFF,那么将他们的CK pin都设置为exclude pin 吗? 谢谢。

网友:
是啊, 自己试啊,别小马过河,畏手畏脚的,很多都是自己尝试做出来的,别人没法帮你到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大!

网友C(2021-05-31):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貌似后面的回答不是题主本来想问的。题主本来想问一下时钟树怎么样设置才能让同源的不同时钟之间不要互相平衡。有个回答是给那些不想做平衡的寄存器时钟引脚设置 exclude 属性。但是这样做貌似有隐患:如果把那些寄存器 clock pin 给 exclude 后,这些寄存器之间的 skew 会怎么样呢,时序还好收敛吗?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相关寄存器之间还是需要平衡,但是这些寄存器和其它 generated clock 驱动的寄存器之间不需要平衡,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貌似后面的回答不是题主本来想问的。题主本来想问一下时钟树怎么样设置才能 ...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一起长tree,则那几个也会被做长;如果设成exclude,完全不和其他的做balance,会有timin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