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6nm工艺CPO层是干嘛的

楼主(2015-08-19):
如题所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Cut PO作用就是切断PO

网友:
Cut 有時候 指 cont 或 via

网友:
16nm很复杂的。都是double mask。 CPO可以切断PO。因为切的更整齐,可以使间距更小。16nm好像还有COD吧。把OD切断。

网友:
如楼上所说,就是 Cut PO作用就是切断PO

网友:
能否科普一下double mask?谢谢

回复 网友A:

网友:
是的,就是切断poly的

网友:
就是PO和M1的mask有两层。光的衍射,间距太小,可能都是亮的。所以就用两个mask。

比如4根线1 2 3 4,会把13 高在mask1上,24高在mask2上。这样。只有PO和M1有。其他没有。

具体说明你搜搜。比我说的好。

网友:
tsmc16的版图还是比较好画的,多注意density的问题,还有压差还有stdcell,一般没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