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或者VHDL中的细节问题

楼主(2015-08-19):
请问,在 硬件描述语言中,
①  y=a+b+c+d;(“+”为或操作)

②  x=a+b
     z=c+d
     y=x+z

这两种描述的 延迟 有区别吗?
推荐 使用 那种 描述!!!???

网友:
如果是4个输入的话, 我个人觉得1比较好. 原因在<深入浅出玩转 FPGA 吴厚航 特权同学 高清完整版 329页 书签版>里有说明~求指点~

网友:
Y=(A+B)+(C+D)
这样比较好,3级变2级,速度得到提升

楼主:
这位大哥,能不能 指点下 ,大概 在这本书的 第几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页

网友:
這就是要考慮到合成後的timing跟resource 的問題了

网友:
如果是组合逻辑,在rtl是有区别,真正到了map后,都是用一个4四输入lut来时序,所以时序没有区别。如果是时序逻辑,和pipeline有关,应该用阻塞语句。

网友:
从综合的角度看,建议使用第二种表达方式。主要是timing比较好,还有使用的加法器输入位宽小。还有就是资源复用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