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INL,DNL

楼主(2015-08-19):
ADC的INL和DNL在理想情况下都应该是整数倍的LSB,那么出现非整数倍的LSB,可否认为是由于测量导致的?

网友:
什么整数倍lsb,尽胡扯,先随便找个产品spec看看

网友:
码密度,你试试搜这个关键词,就能找到相关的解释

网友:
INL,累积误差(实际测试曲线与理想输出线的最大偏离),DNL差分误差(相邻转换码之间与1个LSB的最大误差),这个显然不是什么LSB的整数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生党,我也知道,实际上有非整数的LSB的,但是感觉和书中有些冲突。前两天在看Allen的书,又重新看这个定义,发现他定义的INL和DNL是在数字域。假设一个3位的ADC,1Vpp,以INL为例,我输入信号模拟值为11/32,理想情况下数字输出为010,而实际输出为011,那么按照Allen书上定义,就不会出现非整数倍的LSB。因为,理想有限精度曲线减去实际有限精度曲线,不考虑DA的误差,就相当于数字输出的最小偏差,那就是001,对应于1LSB,是不会出现非整数的LSB的啊?DNL也是同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望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的这个只是简化的一种形象表示,为了说明形象说明DNL、INL是什么,实际的DNL和INL的测量是大量的数字码统计的结果,根据需要的精度来选取所需要的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知道是统计的结果,应该是找到最大的INL和DNL。按照书上这个定义,应该是不会出现非整数的INL和DNL的。那么我们实际上测量时,相当于是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呢?INL和DNL应该是谁和谁的差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生党,我看Allen书上是这样的定义,不知道实际当中是怎样的? 望不吝赐教

网友:
INL/DNL是表示实际传输曲线跟理想传输曲线的差别。横坐标是code,把allen的书上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交换一下。
对于adc来说,比如模拟输入是0mV,输出code是0,输入是1023mV,输出code是1023, 也就是1mV一个LSB
实际上做出来的不会这么理想,原来应该输入500mV,输出code 500,但实际上输入500.3mV,输出code才是500
那么就会在transfer curve上有0.3mV的差,也就是0.3LSB的IN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实际上INL/DNL不是比较理想有限精度曲线和实际有限精度曲线的关系,而是比较实际输入模拟值和数字输出值的关系?这样的话,INL好理解。DNL那就应该是相邻码元跳变所对应的模拟值减去1LSB?   那就有点儿奇怪,Allen书上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难道是年代久远?我看的是第二版,大概出版于2002年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来说DNL和INL都不是LSB的整数倍,学生的话建议看看EE315课件

网友(2015-10-13):
回复 9# fuyibin 那DNL是指什么呢? 求赐教

网友(2018-01-02):
其实我也认为allen的书上关于ADC INL/DNL的讲解不直观不清楚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EE315B

GAIN ERROR

DNL

INL

请问若  SAR ADC (DAC =>  cap split )  .
DNL   特性差 , 一般会那地方问题 ?  Cap_DAC ?  jitter ?  CDAC switch size ?  unit_cap area ?
INL  特性差 , 一般会那地方问题 ?  Cap_DAC ?

clock jitter 若不好, 会影响到 DNL  INL 吗?
还是说跟CAP DAC  高位元的 电容 mismatch 比较有关?

网友(2022-07-31):
您好,想问一下您现在知道INL、DNL和什么性能参数有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