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entaurus仿真问题

楼主(2015-08-19):
请问在sentaurus中仿真圆柱围栅和立方体围栅,由于立方体拐角处电场很大,是不是要加什么模型来考虑这种拐角效应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拐角处倒角

网友:
逻辑上,既然能够仿真出拐角效应,那就是说现在所使用的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具有参考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完成之后看立方体围栅的电场图发现在拐角处没有很强的电场。所以我想是不是没有加什么模型呢,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什么叫做拐角处倒角???我没有接触过,谢谢啦

网友:
拐角处倒角的意思就是把角画成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拐角处画成圆的,那样得到的结果就是直角的吗???

网友(2017-12-23):
你用Electric Potential的contour去看就知道了, 電場強的的地方, Potential Contour越密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