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CS后,不用cdb,对SI计算的准确度,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5-08-19):
40nm,用encounter,第一版评估时,没用cdb,encounter中timing基本收敛,starRC抽SPEF,用PT-SI报timing,出来的结果,同一条路径,PT比encounter差了700ps。比较了下,cell delay偏差在正常范围,但net delay完全不同。PT的net delay远比encounter中看到的差,这确实是SI导致的。然后,什么脚本都没改,只是在encounter中加了cdb,重复了之前的流程,再对比,PT只比encounter差不到200ps了。
个人觉得,既然ccs已经可以计算SI了,为何PT和encounter看到的结果差这么远。而且,从net dleay上看,encounter显然并没有计算SI,因为某net,长度在100um以内,encounter看到的net delay,只有几ps,但PT看到的,却有几十ps,这显然是encounter未考虑到该net的SI所引起的。
问问大家在40nm,28nm下,encounter流程,是否在用ccs时,还加cdb?若不加,encounter与PT的correlation怎么样?或者说,encounter用ccs,难道还要做什么特别的设置,才能更准确的算SI?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   顺便问楼主一个问题,你说的加cdb是不是直接用cdb替换db啊?还是说两个一起加上?谢谢!

网友:
40 的设计,肯定是要加cdb 的,(如果有的话) , cdb主要是celtic模型

ccs lib能被edi读入么,  ccs太大,导致读入速度较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s能读,速度也还行,现在14.2的EDI,速度不错。从ccs的理论来说,有了ccs,就可以算si了,无需cdb,但实际出来的结果,用ccs不加cdb的话,和pt差很远。加了cdb,要好一些。就是想问问,有没不加cdb,用ccs,又和pt看的timing差不多的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EDI对ccs支持的问题,毕竟是synopsis的格式。准备换ecsm,不加cdb,再评估下和pt的correlation。
反正EDI加starRC的流程,和PT的correlation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cdb就是cadence的noise文件,和db没关系。EDI用不了db。是把lib和cdb一起加上,看timing和s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CC。也在做40nm。我看了下,库里面有ccs_tn.那么我在用ICC做P&R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这个库呢?或者是先用NLM做,最后用PT加ccs_tn做signoff STA?

网友:
我喜欢nldm, ccs太慢了,感觉, 不过你都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qrc 抽取spef,然后pt看吧,  至于edi加载cdb与否对timing有多大影响做个比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