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ar adc的matlab simulink 模型

楼主(2015-08-19):
求sar adc的matlab simulink 模型 ,simulink 模型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搜到吧,eetop里面,不行就去mathwork社区去找,应该可以找到一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网友(2017-12-05):
求sar adc的matlab simulink 模型

网友(2020-03-08):
求SAR ADC的matlab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搜到吧,eetop里面,不行就去mathwork社区去找,应该可以找到一堆。

eetop里面肯定没有,mathwork也没找到

网友(2020-09-25):
引用 网友B:
eetop里面肯定没有,mathwork也没找到

同学,你现在找到了吗,就是SRA ADC在MATLAB中建模

网友:
SORRY IT NEED UPGRADE THE VISION,NOT THE 2018B.